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3-08-02):
一台方正r410su 的笔记本,客说网卡不能上网,我嫌麻烦,直接卖个usb转网卡,测试好让其拿走,不料他一回到家就打来电话说不能用(他家网是通的,之前让网通的人去过),奇怪,只好再换一个 ,依然不能用,别人的笔记本用usb转网卡也能上,唯独他的不行,后只好换内置网卡解决。只是不解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不违规吧版主

网友:
有的不行, 08年 有个旭日125的本子 网卡被雷击了 usb网卡就不能用 只好换了个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就OK了,我想可能是以前的网卡芯片还在起作用。BIOS里,又没有屏蔽项。台式机的网卡被雷击了,插个PCI的网卡,如果不行的话,就在BIOS里把板载的网卡屏蔽了,一般就行了。

网友:
BIOS里把板载的网卡屏蔽
试试

网友:
为什么usb转网卡在这时,他机子也能用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上网本不能上网

网友:
查了一下是网卡坏了

网友:
没办法,只能用外置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