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1 掉电

楼主(2013-08-02):
联想 Y471 LA 6884
被自己胡乱拆过, 好像还轻微摔过,
测试, 内存坏了, 换内存 有的能进系统,有的直接蓝屏,
重做系统, 都能进系统了, 但换了 几根内存 都会 掉电
情况是 看 电影 能撑 几分钟 撸大湿 一压力测试,基本 3秒比掉电, 有时候掉了还能重启,
总是怀疑还是内存
掉电

网友:
BIOS试试吧

网友:
BIOS 刷过了

网友:
*脏话* 很明显散热问题吧 你看看撒热片接触是不是?好的 鲁大师压力就掉电跟bios有关系 ?

网友:
我感觉也是散热问题.....bios 不会鲁大师就掉电的呀 看看是不是导管让您倒腾坏了?

网友:
是顾客自己 乱拆的,补充一下

网友:
摔过?那可能显卡摔虚了,搞不好还掉点呢。

网友:
先清理风扇啊,触碰一下整个风扇导热管是不是一样烫啊,不是一样烫的话,那就是导热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