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22A200B显示器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3-08-02):
花了点小钱收了一台三星S22A200B显示器,原本以为问题,不但,就算是驱动板,也可以修,后来拆机来看才发现,不知道哪个修过的把屏里面的LED灯条给弄坏了,我草,实在没有法子,上淘宝,靠,连万能的淘宝都没这货,然后打电话找三星维修站,他们叫我直接换屏,换屏,我还不如直接废了这显示器。

请教大神们,有没有合适这块屏用的LED灯条,这灯条475mm*4mm*1mm的规格,还是六根线的排线,找不到原装的,那怎么改装合适?

网友:
插灯管进去,改成LCD行吗,呵呵,

网友A:
找个屏碎的,尸体,换上

网友:
如果用灯管的话,只能用两条,不能上下都安装灯管,只能安装下面的,这样会不会导致上部分会比较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屏碎的,尸体,换上

今天有个人拿了台碎屏的LED屏来给我修,*脏话*,哪里能修,叫他50元卖给我要个LED灯条他不买,如果买给我的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