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usb口不可用

楼主(2013-08-0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惠普的机子,机子共三个usb口,只有一个可用。拆机后,接电源直接测发现都有5v供电,于是接负载继续测发现电脑被拉低没有5v啦,只有3v左右。找啊 ,找供电芯片,测得发现一样被拉低。于是直接测好的那个usb的供电芯片发现没被拉低。故觉得是芯片的问题,遂找一个换之,再测发现没被拉低。大喜解决啦  ,新手大神勿喷。

网友A:
没了解  应该是一个六个爪的芯片有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下是HP什么型号的机子,还有那个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三个USB接口是同一个供电芯片的脚位发出来的吗?要是同一个发出的为什么一个有两个没?最好发个电路图和实物图

网友:
请看好再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了解  应该是一个六个爪的芯片有问题了吧

是八个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