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掉电

楼主(2013-08-02):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个笔记本   说是放在那里不动就没事  进系统也正常   只要机器有一点震动就掉电  接到本子拆开看了一下  也没有什么虚焊的地方  这个本子是INTEL 的 集显  南桥 北桥都加热了  还是掉电 主要是这本子能亮  也不敢做BGA   不敢大修  所以请同行们帮帮忙

网友A:
主板拆出来动看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拆出来动看掉电不

还是一样掉

网友:
可能是 适配器 接口吧(没装电池)

网友B: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 问问客户是否摔伤过?有可能是焊盘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 问问客户是否摔伤过?有可能是焊盘脱焊了....

板子还很新  没有任何外伤

网友(2014-07-12):
子还很新  没有任何外伤

网友:
按着北桥显卡南桥都开机试试吧,这个机器应该是965芯片组的,以前遇到一个松下也是GM965芯片组的本子机器敲一下就掉电,按着北桥不掉直接加焊搞定!

网友:
换一个CPU供电芯片试下 或者主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