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障

楼主(2013-08-02):
小弟新手,遇到一个问题  网卡驱动能打上 PING 127.0.0.1通的  就是插上网线没有反应 右下角红叉叉的!!
对地打值短路  开机全部正常 USB正常使用! 求给个操作指南的说

网友:
进bios看看网卡选项是否关闭

网友:
在安装 上一个网卡试试就知道能上网不,有时阻值打不出来了

网友:
直接上个独立网卡得了  哪那么麻烦

网友:
网卡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