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不掉点

楼主(2013-08-02):
很多同行经历过bga时掉点,
运气好点还能飞线,运气不好,只能换板了。
很多掉点现象发生原因,就是,温度不够,锡球没有完全熔化
判断锡球熔化,大多都是,凭经验,凭眼力
通常都是,用镊子轻触芯片边缘,看动不动,动了说明,锡球熔化,然后取下
我BGA时,也用过,一看动了,拿下一看,还是掉了1个点
所以我认为,轻触芯片边缘,芯片动,不见得能保证取下不掉点
想来想去,还是温度问题,有锡球没有完全熔化
没完全熔化,为什么芯片会动呢?
下面做一个“木板试验
两张正方型木板,上下1厘米间距,任意点上,钉一颗钉子,这时触碰四边,木板会动。
这时如果向上提或从边上揭开上层木板,因为钉子,可能会损伤木板。
'损伤的可能大小取决于 钉子的位置
钉子在边上,从另外三边揭起,
钉子在角上,从另外三角揭起,
最有可能因为 杠杆原理,损伤木板。而且不费力。
所以根据“木板试验”的分析,估计BGA时掉点,也是这个原因。
用镊子轻触芯片边缘,芯片动了,不代表锡球全部熔化了,有可能有个别的没完全熔化
个别没完全熔化可能原因7
1锡球含铅量不均匀
M2芯片打的胶,影响到锡球的熔化温度
就像上边的“木板试验”一样,木板动了并不等于上边一定没钉子1
试验中,两张正方型木板,上下1厘米间距
如果向下压,这1厘米间距,没了,则可以保险的证明没钉子。
(不考虑钉子打滑可能性 和 木板变型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BGA时,触碰边缘看芯片动不动来判断,锡球是否熔化。并不保险
B应该用镊子从上向下,轻按芯片,芯片与主板间隔减小,就会像挤牙膏一样,挤出锡,
四边都挤出锡,那么锡球就全熔化了,这时再取芯片,就不会掉点了。
有一边或几边,挤不出来,说明没有完全熔化,这时取下,就可能会掉点
需要注意,下向按的力度不能太大,大了因为主板BGA时悬空,可能会变型。,
在论坛的帖子中,看到有通过“注水”来对付打胶芯片的,什么原理没研究出来。
水能降低锡球的熔点?水能起到软化胶的硬度?谁知道原理,可以说说

网友A:
这个招式  可以尝试  应该行的通!

网友:
我们做就是碰 芯片的边缘看可不可以动 这样我觉得还行 从来没掉点过 你的那个方法从上往下压我觉得有点别扭 不适用

网友:
习惯成自然,刚开始有点别扭很正常,习惯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招式  可以尝试  应该行的通!

我都是这样做的,用了这个方法,从来没掉过点

网友B:
芯片里面打黑胶的也能挤出锡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里面打黑胶的也能挤出锡来吗?

黑胶的,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
修机器最怕掉点,我也尽量避免掉点,这个要靠自己找到感觉。

网友:
自己注意就好了  需要自己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就按按这种方式做了

网友:
你这个方法只是对付没黑胶的,,像SL400这些机器你向下按试试动吗?这个主要还是看温度控制的问题,你把温度提高了肯定是不会掉点的,但是你要考虑芯片那么高温度是否会爆,旁边软件是否受影响等,这个只能考经验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