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个合理的解释一下这个怪异的主板?

楼主(2013-08-02):
被昂达690板子搞蒙了。无规律出现黑屏,开始怀疑BIOS,因为黑屏后有时会出现要求升级BIOS。后发现不升级照样可以正常启动。再后来怀疑电容,就把南桥附近的电容基本换了一遍,故障仍没有排除。再后来发现了南桥附近的一个MOS管,黑屏不启动的时候其中一角电压是3.7伏,正常工作的时候是3.8伏。但一直没找到原因。这些都不是奇怪的,主要让我费解的是,开始出现黑屏的时候,怀疑南桥虚焊,于是就加焊的南桥,故障排除,好几周没有出现黑屏,以为修好了,可是后来又出现了故障,接下来就是换BIOS、换电容。每次换了电容后故障就立刻消失。。。后来渐渐找到一点规律,出现黑屏时,手摸摸里面的电容,就可以重新点亮主板。这次黑屏之后无法点亮主板了,于是拆下来用表测量,全部一圈MOS管测试没问题后,发现主板又可以正常点亮了!并且用了2天很正常!
结论,给我的感觉是主板似乎带某种静电,无论是风枪加热底板,还是换电容,还是测量MOS管,都可能把静电泄放干净,于是主板就正常启动了。但经过一段时候之后,哪个零件上又积累的大量的静电之后,黑屏故障又开始出现了。谁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哪?该如何下手维修哪?这种故障到底是电容的问题,还是静电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静电问题而是电容问题或者是南桥问题,为什么只要拆下来测量一番,或者随便换个电容上去,故障就立刻消失了。还有就是那个神秘的3.7伏和3.8伏的MOS管,难道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    还有就是你的内存不太兼容,再者就是其他的硬件接触不良 建议做下清洁

网友:
不是显卡,本板是集成主板,带X1250显卡。也不是内存的问题,以前没出故障已经用了N年,从未出现过死机现象。开始感觉像接触不良,做了南桥后开机,敲击主板也不会出现故障。只要放完电后,一切故障消声灭迹。

网友:
没有高手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已经4、5天了,仍然没有出现故障。这板子够神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