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用电池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08-02):
联想Z360用电池不能正常使用  用电源正常   在系统中把电池放进去  提示没电就关机了

网友:
在线等待中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电池充电管附近电路 有肯能就是电池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充放电 芯片后面 你检查下

网友:
也许问题就在电池本身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再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只有换个电池看看哦!!!!!!

网友:
谢谢 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啊。找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