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板电压跳变求指教!在线

楼主(2013-08-02):
一台三星B1930Nw显示器不通电!拆开一看ice2qr0665芯片两脚已短路融化!再测保险挂掉!IN4756A稳压管挂了!还有个0.44欧姆的色环电阻挂了!芯片换掉!稳压管手头没有去掉!色环电阻带了个0.36欧姆的电阻!通电发现接驱动板5.1V和15V的电压跳变!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换电容 .....滤波不好造成的吧 再不好 改板子

网友:
貌似这板蛮新的哈!才2年电容不会这么容易漏电吧!哥

网友:
手头正有一块。正在解决中。

网友:
电容已换好!故障依旧

网友:
断开负载看看还跳不,如果还 跳再断开12V看5V跳不

网友:
断开负载不跳

网友:
终于发现换了尖峰吸收电容电压稳了!但是那个是47K 1KV的电容!用F104的电容能代换么!怎么or0665芯片这么烫呢!有木有高手解答下啊!谢谢

网友:
尖峰吸收电容废电源有的是啊,代换不会有太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