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面的六脚IC,上面的代码是TQ,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3-08-02):
显示器上面的六脚IC,上面的代码是TQ,不知道是什么? 右边都没有供电,屏是白屏,我想把电修出来就应该好了,可是没这方面的资料!各位大侠有木有?

网友:
搞个大图看下 是12V的 还是220的 一体板还是分开的都不知道  怎么帮你啊?

网友:
是屏电路 上的吧

网友:
屏电路,我估计是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A:
看样子像是降压电路, TQ 可能是sot-23 双mos吧 (可能并联/只用单个使用).

网友:
搜了一下, 有dc-dc 芯片 pdf
FA368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降压电路, TQ 可能是sot-23 双mos吧 (可能并联/只用单个使用).

看电路结构是一只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