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DELL4110掉电从苦恼变开心~~大神多多指导

楼主(2013-08-02):
DELL4110
故障:加电掉电
实际检测故障:电流跑到1.2A左右掉电
初步维修思路:测试各个电感及测试点对地阻值,电压是否
正常。还有BIOS都会影响
维修经过:测试电感及测试点阻值正常,加电测试,跑到1.2
左右就掉电,测试PL7电感没有电压,看图纸此电压是给,CPU里边GPU(集成显卡)供电的,在次加电用示波器打在内存上看信号,信号有几次跳变就掉电了,(跳一次是抓内存跳第2次是读取内存信息,说明内存已经见过来)好像是在检测,显卡,但没检完就掉电了,把掉内存,加电测试,电流在1A左右不掉电,机器不跑信号就不掉电,看来还是,质检的时候那个设备工作不正常,集成显卡没有供电,所以主要查他
看图纸这组供电由(MAX17511CPU供电芯片产生)查他的工作条件,1EN开启信号正常,由EC发出,405V15脚,5VTON主供电脚,供电都正常,1910PGGOOD去南桥也正常3V。测试PQ5 PQ39 PQ40G及都没有驱动电压考虑难道是芯片坏了,还是那个工作条件没满足,PG产生了去南桥,南桥应该在发出一个指令,控制发出驱动电压。考虑是不是BIOS出现问题配置南桥不对,之后去刷了一个BIOS,加电测试,不掉了,测试正常了,看来是BIOS有问题导致,南桥无法发出指令。

后来经查资料:I系列二代的机器,CPU内部有GPU首先从集显,启动,在内存读完,去读显卡,南桥读取BIOS信息发送指令到CPU,让他通过SVID打开集显电压。这是正常的流程。  上边就是检测完内存,到显卡CPU没有收到指令,集显没有电压,导致检测不过掉电
新手还在学习,,,,大神多多帮助

网友:
你以经不是新手了    我都不知到这些哟

网友:
原来是一高手呀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也叫新手,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不错,我现在正有一台进水,修到电流跑到1.2不动了,现在也是这样的故障,明天刷一下bios

网友:
相互学习吧, 我今天也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不错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 修好机器也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这个帖子分析的很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2013-09-08):
谦虚使人进步

网友:
朋友能顺便把BIOS船上来更好了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台也是没有GPU供电  正在查  楼主分析的真不错 谢谢

网友:
手里有一台  问题也是一样的  不发出 集成显卡供电   刷BIOS无果  还在修

网友:
理论和实践都这么好还叫新手?比我高明多了。。。。。。

网友:
楼主也太厉害了啊

网友:
请问楼主你修的这款机器是集显的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还没有遇到过戴尔掉电是BIOS的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bios问题多

网友:
新手居然对时序这么了解,敢问一下你的时序是怎么学的呢,我也学想时序,这样修着也快

网友(2014-07-15):
手上有同样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4-11-17):
楼主技术可以啊 分析的不错

网友:
是刷EC的BIOS还是桥的BIOS?

网友:
原来是图纸呀,我还以为是BIOS呢,

网友:
学习了 顺便赚点下载分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我多会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平呢,期待中...

网友:
楼主在实地学过的吗

网友: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是哪里学的?已经不是新手了呀.

网友:
理论还是有用的,不过经验也要有,这机器HM通病

网友:
请问楼主示波器打在内存的那个点上

网友:
BIOS爱坏啊

网友:
基础很好 分析的很到位 哦

网友(2016-10-01):
楼主真的是高手呀,但是smbus上面有两次波形也许不一定代表内存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