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3-08-02):
  昨天,接到一台g460的机子,客户说开不了机,于是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005,按开关没反应,给客户报价220,打发客户走人。拆机看了是LA-5751的板,I3 单桥,测电感pl4 pl6有3V 5V,开关有17V按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于是用示波器测了下EC下面bios第一脚有片选 32.768的晶振也有波形,没办法,在网上下了个图纸,测EC的工作条件 EC的67脚 AVCC有3.3V,37脚EC_RST#也有3.3V,40脚ACIN3.3V   16脚LID_SW#3.3V,73脚PM_BTN#3.3V 既然EC的供电,时钟 自身复位,适配器检测,休眠,开关这些信号都正常,100脚EC_RSMRST#3.3V,根据上电时序,按下开关,EC会发出一个PBTN_OUT#3.3-0-3.3给南桥 ,南桥会发出SLP_S5# SLP_S3#给EC,实测EC 14PIN 6PIN 都是0V,这两个信号没有经过电阻,是桥内部直接上拉的,果断判断是桥这块问题,于 是查了VCCRTC,CLK RTCRST, VCCSUS3_3都正常 ,于是把桥拆了下来,换了一个新桥上去,触发搞定亮机了 ,因为店里面太忙,所以没拍照片,希望看了加点下载分。。

网友:
南桥坏,导到SLP_S5# SLP_S3#没返回给EC,是吗?

网友:
理论知识结实

网友:
有理论修机就是好

网友:
理论加实践厉害呀

网友:
楼主干桥果断,修机快速呀。要像你学习,我在给别人打工,干桥前要考虑很多呀

网友:
思路清晰,好文章哈!上电触发时序可以很好借鉴的

网友:
看着简单 但最好还是请LZ配个图

网友A:
slp  是什么意思呢???(不耻下问吗)

网友:
看着LZ寥寥几名话就把一个电脑搞定,让人感觉也是一个高手,希望下次能配个图,让我这样的新手也学习一下。不知LZ在哪下的图纸。能发一个给我吗?邮箱hgof@qq.com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还有想问的事,换了单桥有像网上那样出现风扇狂转的现象吗?

网友B:
有些板子还需要一个待机电压pg才出pbtn-out。楼主没说pbtn-out有没有跳变啊,有的话才能锁定sb,没的话要考虑bios和ec自身了。

网友:
这类毛病,南桥问题的多。

网友:
楼主的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看这样的案例是种享受。BIOS的一脚有无片选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  是什么意思呢???(不耻下问吗)

SLP_S5# SLP_S3#是开启S3 S0电压的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还需要一个待机电压pg才出pbtn-out。楼主没说pbtn-out有没有跳变啊,有的话才能锁定sb,没的话要考 ...

PBTN_OUT#3.3-0-3.3这个是EC发给南桥的开关信号
PM_BTN#3.3V
这个是开关接口到EC的开关信号     既然开关都有高低高的跳变,那么pm_btn#肯定也有跳变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新手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思路很清晰,分析也到位,值得借鉴。

网友:
上次一个一样的机器  同行送的 检测下来HM55桥坏 直接告诉同行修不好 要换板(现在的同行真心的贱啊 自己不会修 扔给我们  我们修好 他收换主板的钱 咱只能挣点辛苦钱 结果保修还得我们搞)
以后像检测到 显卡坏 桥坏的 都直接报换主板  虚焊的 加焊无所谓 绝对不给同行修桥 复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