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待机芯片假的芯片烧了我的网卡现在买个芯片真难呀

楼主(2013-08-02):
  E420客户拿来,我一开始并不知道此本有待机芯片通病的问题,客户插电看指示灯亮,开机没有反映,先测量电源适配器有没有问题,测量电源正常,用可调电源打是否有电流,有0.23左右的电流,按开机钮还是无任何反映,电源接头拆机拆主板。主板拿出来测量,测量开机钮2.7几伏,我们先目测有无烧痕点,再闻闻板子是否有异味或者糊味,再看看有没有掉小件的地方,最后我们通电再触摸PCB贴片元器件是否有发烫的,到了D95280处发现特别烫手,找图纸测量各个引脚的电压,再测量周围相连的元器件,初步判断应该就是D95280损坏,到咱们论坛一搜这个待机芯片引起的故障不只我这一台呀,全国各地有的是,那就发芯片吧。看论坛里有个兄弟说小郭本本IC的换完好用了,我就去她家订了两个,发过来换上第一个是无任何电流,你怎么补焊都是无计可施。那就上第二个吧,当然我们把芯片换上要去测量芯片引脚是否有导通的,这一点我们都要有这个习惯的。我是拿放大镜看了好几遍,又测量了好几遍。上机用可调电源试试看好不好用呗,我一插电的一瞬间是准备好了要发生问题立即拔掉的动作。已插电电流直接上到5.1A以上,我去听见板子有异常的声音发出,幸亏拔的及时,赶紧测量有没有损坏的元器件,测量了半天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元器件,就跟小郭本本IC店主沟通啊,沟通了很长时间,答应给我再发两个,我也不想打这个麻烦,没想到的事呀。我就不甘心呀,我再把原先芯片换上去,故障如初,看来板子没有其他问题。又把第二个芯片换上去,这个时候啊忙呀,忘记了及时拔掉,结果网卡RTD8111E网卡芯片冒烟了,击穿了,我擦了,真是让我嗓子也冒烟呀,浑身很大的怒火不知往哪发呀,现在怎么那么多假芯片,你假就假的别烧其他芯片呀。这就是教训啊,希望论坛里的兄弟以此为界,买的芯片我们不能大意呀,不行咱们还是直接换主板最好,换芯片不好用耽误的是你的时间,而且想挣得钱到最后有可能都得赔钱,做维修难,买真芯片更难,再好的东西也得需要分个真假。回头继续发我的进展。。。。

网友A:
大电流的情况应该是你芯片没有焊接到位的,新买的芯片自己必须先用烙铁上一层锡,再往上装,否则有的引脚氧化上不了锡,悲剧,更换PWM芯片的时候,最好量一下PWM上管的控制及有无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情况应该是你芯片没有焊接到位的,新买的芯片自己必须先用烙铁上一层锡,再往上装,否则有的引脚氧 ...

一个没有焊接到位出现没有电流,一个有电流那么大,引脚氧化的回流焊,用放大镜是可以看到焊点的,没有焊锡肯定能看出来的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893050

网友:
今天发来的两个芯片也是同样问题,电流5A多负荷,反复焊接芯片上层锡还是同样故障,上回原芯片故障如初,芯片花38买的,是不是便宜的肯定是假的。小郭本本IC今天理论,就是说板子的问题,哎,跟我说的,就是她芯片原包的,这个原包跟芯片好用与不好用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用的坏的分什么原包,我去了。再发他们家的试试吧,没办法再走走看。。。

网友:
现在卖芯片的很多都是旧的这是真事,所以我每次至少买两个

网友:
不是有那种带板切下来的芯片卖么,可以试试那种。

网友:
原包的是7十多把。。你肯定是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