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麻烦了

楼主(2013-08-02):
复位灯亮5秒然后闪一下,接不接CPU供电都一样,发现324IC有一组没有输出电压,已换过324情况还是一样,跑线路但线路不知跑那里去了,

还有一块就是昂达NF4T主板,换了RT9202 IC用了两天好好的,后来就开不起来了,现在放几个小时才能开一下,大约能亮10秒就黑了,怎么也开不起来了,必须停几个小时后才能开10秒,,,强行知接绿线也就是强行开机就能亮,但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兄台,那个华硕的板子复位灯5秒闪一下,这种情况我遇到的非常多,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复位灯闪,我的思路是“单桥直接加焊,干IO,北桥也做但是我没换过,不划算,不行换板,有时候没办法,,没有太多时间研究,看各位大神有好方法没。

网友:
m2v M2N等似乎是单桥AMD板子吧,你懂的,万恶之首。。。。。

网友:
是的,电压基本正常,好吧,加悍试试,没工具只能用热风枪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