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plus 12v电压偏低

楼主(2013-08-02):
最近接修到一批三星943nplus的显示器,都是开机黑屏,指示灯常量绿灯。。。。拆机检查发现基本都是电源板上的一个35v 680u 的电容鼓包, 换过后发现12v电压偏低,有几块在9v左右,有些干脆没有。。。看来碰到通病了,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明显坏的部件都给他换了,就是12v偏低,12v的三极管也尝试换过,故障依旧。。。。大侠们指点一二吧。。。

网友:
12V负载可能短了,断开负载看能恢复到12V吗就明白了吗

网友:
是不是12V有短路导致的 微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