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要怎么加焊?我只会加焊南北桥

楼主(2013-08-02):
劳烦知道的哥们给俺说一下

网友:
打助焊剂,直接加焊

网友:
如果是amd的要取下那个胶座   ,lntel的就不用了  ,加助焊剂就可以了,焊到旁边的小电阻小电容都可以拨得动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多少合适

网友:
上部温度在220      下部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