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VZ14奇怪问题

楼主(2013-08-02):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710ZV14,上电看。指示灯有一小点闪,屏幕也是,拆出来看,看见有个电容鼓了点。然后把电容换掉,再上电看,可以亮机,于是把他装起来,再上电看又不行,就拆出来。再上电,还是一样,然后量一下电压,会跳,13V是跳到20V上,5V就在3V跟4V之间跳。把负载拔掉,电压就慢慢的降下来,25V到了13V  就不跳了。3v~4.25v到了5V也不跳。再擦上负载还一样,不敢确定是电源板问题还驱动板问,我就去找了快驱动板来试下。确定是电源板问,把电源板拆下来换掉电容还是一样,不知什么引起的,请高手指导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电容的事  。次级滤波电容全换。

网友:
在12V跟5V我都换了,可还是个鸟样

网友:
断高压试下

网友:
把变压器旁边的小的50V47VF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段高压试过了

网友:
段掉时,擦上负载也一样,12V马上跳到25V,5V就在3V~到4.25之间跳变

网友:
上网就找不到这种问题,有遇到过有搞定过的兄弟们,请分享下你们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