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上电,反复拔插电源多次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2013-08-02):
一张捷波主板通电就自动上电不跑码,启动不了没有自检声,电源 硬盘指示灯常亮 ,长按开关键关不了机; 要拔插头多次才可以正常启动, 启动后没有任何问题。按开关按钮测IO的81引脚有低高低电平变化,82脚S3#也有0V和3.3V变化,是不是桥有问题了啊?

网友:
自动上电一般都是IO问题。

网友:
检查下电源                                         ,

网友:
IO换来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