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S V2.1跑码正常,不亮机!!!

楼主(2013-08-02):
先一张这主板的图片
此板跑码正常,跑到2B的时候,滴的一声,看显示器有微弱的光(显示器是有反应的),但是跑完码是黑屏。DIV口也试过,也不行。。插上独显,C1-41-循环跑。。。BIOS刷过,桥加焊一边,无果,重植一边无果。。。是不是桥坏了(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桥)

网友:
如果排除显示器问题 , 首先你确定你是上的集显还是独显  相互替换。 如果还是依旧 看你说得现象基本就是IO了。 查下条件吧  正常就换了就好了。

网友:
1修个这种板子 费这么多周折 能得到多少回报呢? 2你修的这个板子你测VGA接口行场和RGB阻止了吗?

网友:
没有显示看一下显示口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VGA口电路与IO有关?高手,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找饼哥吧!!测完所有东西都正常的话

网友:
你真的没有接个PCI-E的显卡,看看亮了没有?

网友:
明显桥的问题,打下RGB阻值应该明显偏低

网友:
VGA接口阻值当然测过了,是正常的。要不然也不会去动桥啊

网友:
rgb三线对地阻值打过没有?

网友:
RGB行场阻值都打过了,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加油,我是新手就像学习下,

网友:
单桥 真难修啊

网友:
一样的问题,刚修完一片,桥也是让别人加焊过,属于二修板,跑马正常 不显示,桥加焊OK。  这种问题没那么复杂,看一下是不是自己某个环节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口电路与IO有关?高手,真是无奇不有啊

大神 你还是迅维学院 咋教你的哦 。。。白学了吧。  楼主说的你看懂了? 一瓜娃子。我看你才是无奇不有啊  诊断卡你都不会用吧 还维修 赶紧在去回炉吧。表丢人现眼

网友:
路过偷学,口水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