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15寸液晶显示器 电源板 80AL15-3-LI有电阻烧焦看不清

楼主(2013-08-02):
电源板背面有三只电阻R05 R28 R12烧焦看不清了,有知道的请告诉,先谢谢了!

网友:
那个控制芯片是UC3842

网友:
拍的不全,不好判断

网友:
我修过一台差不多的,也是三个电阻烧成那样,是保险电阻,我换了0.39电阻上去可以用。看你的也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这3个电阻是OCP电阻,用来调输出电流的,一般都是5欧以下,这3个烧了,MOS管肯定也烧了

网友:
检修发现有全桥2A/1000V,场效应管SK2645击穿短路,除三只电阻R05 R28 R12烧焦看不清了外,还有2只电阻开路,但还能看见上面的阻值,分别是R15 47欧,R36 1K。三只电阻R05 R28 R12是并联接地的,连到 SK2645的第3脚,还通过R36电阻连到UC3842的第3脚。测试了一下UC3842没有损坏。R15连接到SK2645的第1脚和UC3842的第6脚。因为SK2645击穿,R15开路,上面的字可以看到。

用UC3842做的开关电源的典型电路,过载和短路保护,一般是通过在开关管的源极串一个电阻R(三只电阻R05 R28 R12是并联接地的 )到地,把电流信号送到3842的第3脚来实现保护。

经用外接的4A12V电源接液晶显示器,是好的。证明只是电源部分烧坏了。所以,值得花几只元件钱修复电源。

在X宝上看到有一模一样的这个电源板,于是向两个卖家请求援助,询问,希望告知一下,这来3只电阻,可是都不肯告知。

网友:
既然是三只电阻R05 R28 R12并联,应该是阻值不大吧,按几欧试一下,如果有知道真实是多少就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那三只电阻用1W0.47欧的电阻代替,另外UC3842的第7脚对地电阻小很多,此芯片也损坏了,换新的,OK。多谢支持的坛友。

网友:
看长度好像好像是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