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45PLCSP复位故障

楼主(2013-08-02):
(图片)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发空白有意识吗

网友:
混分党吧!以后这样的要封杀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出来时是空白的,下面是原写好的内容:

斯巴达克945PLCSP通电不跑码,测各主供电、时钟正常,复位灯常亮,复位针测有3.39V电压,内存、PCI、AGP复位为0,短接复位针没反映,初步确定为复位电路故障,开始跑电路从复位针往回跑经过南桥边上的R371再经U16三端稳压管G极再由D极到ATX9#,这条线路各元器件没问题,接着跑灰色线(ATX第8#),从板背面可看到线进入型号为F71882FG的IO;再次短接复位针,测得此脚没被拉底,故障应该就是IO坏了,正好手头上有一块相同的IO,换好,再次上电测试显示为C1 00,郁闷,这几天老遇到这个,可都没解决,继续查各个供电都OK,内存是百分百没问题的,该不会是U的问题的,翻遍所有箱子,发现还有一块Intel E2168的,换上试试吧,神,竟然真直接跑到底了。开始用的U是INTEL E3300(这U在别的板上是可以点亮的),这两个U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网友:
看不见内容,可能是贴子正在审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