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3-08-02):
机器故障偶尔自动关机后不开机,换了NEC大电容,加焊了南北桥,

网友:
nec大电容用4个300微法的电容代换的

网友:
死机后关机停一会再开机死机的间隔会长一些,要不然死机后马上开机进不到系统又死机了

网友:
三星的大电容一般不会坏的 死机和南桥有关

网友:
排除了其他确定是板的问题,就换个南桥试试!死机的问题 如果是板引起的不是很好修

网友:
这板子料很薄,做桥小心一点,容易变形

网友:
NEC大电容换6个300的好些·。。。

网友:
看了楼主这段话,不知楼主是否排除温度方面的因素!!!

网友A:
我这也有台一样问题的机器    查好几天了   电容换了    南桥换了   显卡加焊了    故障依旧    硬盘也换的新的     求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台一样问题的机器    查好几天了   电容换了    南桥换了   显卡加焊了    故障依旧    硬盘也换的 ...

cpu换着试下!

网友:
CPU换过了

网友:
更换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