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a不触发

楼主(2013-08-02):
原先是显卡问题重植显卡完后不触发了有待机电压EC有跳变该如何维修啊。

网友:
说的不是很详细!    IO有没有发powerbtn信号到南桥呀,还有就是南桥的待机条件是不是满足!主板有没有短路,都得查下

网友:
先刷个BOIS

网友:
先是显卡问题 是不是能触发啊·。。。而你重新植株之后不能触发了?是不是显卡芯片报废了?

网友:
楼主把故障扩大了,悲剧呀!楼主问问题时,要把问题说清楚,不然大家怎么为你解答

网友:
问题说清楚点阿,要怎样帮,不上电应该好修吧!

网友(2014-06-14):
不会显卡做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