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定时白屏

楼主(2013-08-02):
显示器不定时白屏,驱动板上的晶振表面与地相通,这个正常吗,求真相,带图给分留着分也没用

网友:
白屏换驱动板试试,不行多为屏坏了,

网友:
好像说的清楚不好意思本人表达能力差请多多包涵白屏的时候,我动一下晶振就正常拿走就白了认为是晶振的事,看到晶振边上有坨锡正好把晶振表面与地接在了一起。驱动芯片也有点烫现在迷糊了,不知是哪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晶振不是接地吗?他怎么接地只要有一端不接地就行,那个驱动芯片在工作时有点烫是正常的,白屏?你要去量屏供电有没有或者屏供电够不够,有没有3.3V 或者5V

网友:
楼主的这个现象个人觉得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主芯片发烫是应为 它的输出不对,  而晶振是给主芯片提供时钟型号的  可以先找一个换掉试试

网友:
开10多分钟才白屏呢,如果白屏时屏供电不正常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电源板5伏输出不稳定,也有可能是驱动板,先用通用替换测试,没配件可用atx做电源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