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狠的 敲了自己几下

楼主(2013-08-02):
           今天同行送来4块华硕主板,都是PQ5 或是G41板,故障现像是 有CPU供电 但没复位 修过这种板的人都知道 822排阻坏,引起这种故障最多。 实测有二块 是排阻问题 换后开始跑码 但不亮机,都是跑一些很奇怪的码,刷BIOS 无果,换掉BIOS边的排阻 也一样,心想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GB南桥坏的多,上BGA加焊南桥还是一样,不修了,放在一边。第三块主板 换掉排阻还是没复位  测得83627 的71脚PWOK对地短,断开71脚 是IO短 换掉后71脚 正常输出3。3V 但还是没复位 时钟都出来了,又仔细查了一遍南桥条件,都OK  偶尔会跑下码,没办法,差不多换完全板的822排阻还是无果,心想同行送来的板 怎么地都要修好一二块,不能块块都说桥坏了吧,硬着头皮修下去  大半天过去了,华硕还是那个华硕,后来无意中碰到 电源线,就是ATX和主板那一排线,有时会跑码,心想会不会电源问题 果断换电源,换电源试,奇迹出现了,正常跑码亮机,之间二块也OK  我们维修用的电源,特意买的正品航嘉 为了方便维修,买了一段廷长线,问题就出在那段廷长线上, 仔细想想以前修过很多块主板 修好后,会跑一些莫明其妙的码,都放弃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都是这段廷长线引起的,各师兄 如果自己店里的电源,也在用廷长线的话,快点扔掉吧,真不是一般的害人,

网友:
这也是维修的小细节,我们往往没有想到,其实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哈哈,悲催啊,这样修死人了,还好我从来不用延长线。

网友:
南辕北辙~。。。。哎·。这样会把好的板子再修坏~。。哈哈

网友:
呵呵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找那种服务器里的电源  线长的很就不用延长线了

网友:
脾气都搞没了有生意是好事淡定一点

网友:
呵呵,延长线可以自己改,你懂得!(保证质量没问题)

网友:
维修用的电源,时间长了,插头也会给松,经常的插拔导致的

网友:
用那种服务器里面的延长线就没事了。HP1101里面就有这种延长线。

网友:
用廷长线主要是电源头时间用长了会插松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谁能跟我说822排阻在什么位置?真心感谢

网友:
主板毛病越来越古怪了,这也有,这也就表明现在只有华硕这NC货才有的怪相,连排线的电量损失都算计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很好的经验之谈

网友:
是啊,一些小细节就能引起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2013-09-01):
还是要多细心啊,不然一个小问题成大问题了

网友:
好吧,从来不用延长线,不过自己有个直流电源,上次电源线有问题也是动不动就掉电,还以为电源坏了,换过一条才知道电源没事
所以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