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白忙

楼主(2013-08-02):
1个HP 541的板子,待机高,换了CPU供电好了

触发掉电,+V3S短路,对地阻值0

然后拆零件,南桥显卡都拆了,最后拆北桥好了

然后植球装了南桥和显卡,量+V3S正常

装上北桥,+V3S短路,南桥又短了

不好玩

网友:
这个....实在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你....继续往下修也没啥动力了,除非能要高价....

网友:
桥工的活,还是少做

网友:
重新报价吧

网友:
报不上去  接的同行的机子,顶天了150

只能先放一边多拖几天抽空弄下

网友:
换了个南桥,现在触发后,显卡供电只有0.45V  CPU供电没出,客户的CPU是坏的

大家说这板子还有修的必要吗,之前报价150

网友:
可以给报废了.....这u得换 再整桥(sb nb 显卡)   没事闲的斗地主去 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