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3-08-02):
有个明基22显示器换完灯管用测试仪测都正常,可装到高压板上开机闪两下就不亮了,请问各位是灯管质量的问题吗

网友:
灯管测试的时候你是单条单条测试的吧,如果出现破皮绝缘没做好,一上高压板就会保护。

网友:
绝对不是绝缘的问题,我都用热缩管做得很好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换灯管时那个小胶圈都扔了,感觉两个灯管会挨在一起,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高压板都换过,没问题

网友:
有些显示器,是灯管与高压一起坏的。典型的就是hp有几款。

网友:
灯管  焊头  没有  绝缘   打火  现象   闪下 就灭

网友:
最好对比一下各灯管的工作电流,会不会电流不平衡

网友:
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已经从好的显示器中把两组灯管完整取出,接上去依然不行,也买了同型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也不行,量得BLON信号为2.4V,用一四灯高压板经改装贴到原来一体板上能够点亮灯管,BLON电压为3.16V,此时虽然能点亮但也不正常,开机时总是闪一下才常亮下去,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