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显示器插上VGA线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3-08-02):
19液晶显示器插上VGA线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不插VGA线,电源指示灯是正常的!

网友:
显示器修过一次,但不知道以前是什么问题!这次刚开始是不通电!发现桥堆脱焊,加焊后供电有了,就出现现在这情况

网友:
你是要解决等闪烁 还是要显示器正常使用?查小主板呀!!!!

网友:
你要了解下不差VGA和差VGA那不一样了。比如显示器亮了,或者有信号进VGA接口了。 其实你可以考虑 考虑VGA接口的滤波电路是不是严重短路了 还有VGA插进去 负载是不是带不了。

网友:
对手这种,先用可调电源拉个5V直接给驱动板,确定是电源板问 题 还是 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不闪了,是电源板问题 直接换电源输出部分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