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板号:DAVM8GMB8G0 REV.G开机掉电请教

楼主(2013-08-02):
按开关上到0.16A掉电,按开关后5V电感PL8有4.5V,SUS_PWG  无电压,按开关ICH_RSMRST#有时有2.8V 有时没有电压,换两个MAX17020系统供电芯片还是不出PG,SUS_ON按开关有时有2.4V,有时没有,系统供电芯片已换了两个,BLOS程序与芯片都换过了,EC,南桥也换过了,ACAC_IN也是3.26V,EC的条件是满足了,这板子能查的都查了也都正常,就是SUS_ON不稳定,已请了好多位修天下笔记本的高手也解决不了,请月饼老大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先传上图纸

DELL PP38L.PDF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按开关键后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看电流表,待机0.01,触发后有时0.06就掉,有时0.4掉,有时0.2掉。大电容换过,还是会掉,楼主的修好了要说出来学习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