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屏暗,驱动芯片无供电

楼主(2013-08-02):
各位大侠。t420i显示器驱动芯片ISL97670IRZ,芯片引脚资料没有。测到芯片左侧好像是供电的电感无电压,再左侧的白色电感电压7伏,白色电感上端有二极管37-1y,不知是否稳压管,上端电压19伏。求各位大侠赐教,该怎样修?芯片引脚资料那里有?
遏求!

网友:
屏供电、开启、亮度调节。。。都有没?

网友:
连接黄色电感的F2烧断,黄色电感左上角有一小的黑贴片电感10欧姆。上端用数字表量对地电压开始有19伏,慢慢稳定到2.8伏。不知何故。短接保险见火花。保险输出端对地电阻165k。

网友:
你好 换原装的驱动板试试看 是否点亮显示屏

网友:
屏幕是LTN140AT20 超薄屏,驱动板合一的那种,找到isl97678irz与之引脚一样已经验证。附上资料图。求大神分析。

芯片资料

网友:
已经验证,电路图与资料内典型电路图一致,

网友A:
现在好多新机器的背光都是从ec控制的  如果没资料 试着换换ec试试吧

网友:
建议换屏。。。。。

网友:
接口供电有么·  开启信号 ADJ信号··

网友B:
屏幕不好修的,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好修的,换吧

试试看。现在问题是供电不正常。ISL97678irz芯片供电没有。是否芯片内部故障造成接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新机器的背光都是从ec控制的  如果没资料 试着换换ec试试吧

EC? 不懂额。是否就是上面所说的ISL97678IRZ?

网友C:
我今天修了一台华硕K42J的机器 也是暗屏·   ·换个屏还是一样· 测量屏线 ·  才发现时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了一台华硕K42J的机器 也是暗屏·   ·换个屏还是一样· 测量屏线 ·  才发现时屏线的问题啊·

这个我倒可以确定不是屏线的事,我换了屏之后有显示的。现在屏幕在TB上买的可靠吗?现在的问题就是LED驱动芯片供电没有。LED输入电压线路保险烧断,短接见火花,说明回路有短路现象。测得电源部分对地电阻2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