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也能实现U盘启动,不信你可以一试

楼主(2013-08-03):
实现U盘启动电脑,在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进行电脑维护和系统安装,二是不用原来的系统而用U盘中的系统来上网等。这里介绍的是用老式电脑实现U盘启动的方法,就是那种在BIOS中无USB启动项而无法引导U盘启动的老电脑。前些时间做了一个二合一的启动盘,也就是利用U盘启动菜单来实现CDlunx系统无线PJ的启动,平时当一般U盘用。这次又将一台P4老电脑成功改成了U盘启动,比原来使用更方便了,高兴之余把成功经验发上来与大家分享。方法请看:
1,打开BOOTICE,目标磁盘选择你的硬盘,如图

2,点主引导记录M,并能看到如下图,点选Plop Boot Manager 5。0。15-Tesr

3,然后点安装/配置(S),根据你的需要进行,图型模式要看你的显示器来选取,如图所示

最后点全新安装(F),这时已完成,重启电脑,你将看到如下图,(主板不同其选项有别),如已插入启动U盘,选USB项回车,怎么样?

下图是我做的四个启动U盘的启动画面

这是CDlnux进入的图

所需工具软件

网友:
制作文件当然要啦,发过来、ytfqifw@qq.com

网友:
不用原来的系统而用U盘中的系统来上网,这样比原来的系统快吗?

网友(点评):
lINUX系统加载完后可以拨下U盘的,有专门上网用的,如小芭比,快不快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朗科的4G和16G优盘在联想原装的845主板上尝试过,能把优盘认成硬盘,设置优盘为首选引导项直接引导即可,不用这么麻烦。不过楼主这种方法应该兼容性更好一些

就点两下麻烦?通用各种老主板?

网友:
下载试试很好的东西

网友:
试了试还可以

网友:
学习了,虽然手里PE可以用,不过还是支持下

网友:
实用,不错啊,网上能下载吧。

网友:
实际意义不大,楼主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点评):
实际意义不大?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A:
好多老主板都不检查USB上的设备更不要说引导了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就是针对老主板的,Plop Boot Manager引导,在开机时多了一个引导画面,原则上支持所有带USB插口的主板

网友:
四个启动U盘文件我都要啦
chweq@qq.com
谢谢了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分享plsces@126.com

网友B:
无忧置顶的bootice一向是必备工具,你不干脆写入grub直接启动cdlinux更加好.

网友:
学习中,在那下载的系统

网友:
          学习了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C:
优盘里是不加载驱动的,声卡显卡驱动都没有,还有好多文件都打不开,能上网也没意思

网友:
楼主发我邮箱664070527@qq.com

网友:
全套启动U盘文件当然要的啦,麻烦发至  415616324@qq.com    谢谢!

网友D:
LZ问一下,我用你的方法做了一遍到重启后,在左上角我选了USB后进入PE,没有LZ说的那无线PJ选项啊,怎么回事

网友:
非常好玩的软件,维护系统非常有用。

网友:
给发下全套启动文件吧,多谢了  165652259@163.com      好东西呵呵。

网友:
安装做的我做了 出现了红色字符

网友:
麻烦把电脑店那个文件发给我283143484@qq.com

网友:
楼主好人,给俺发个全套启动文件,谢谢了!103019174@qq.com

网友:
买电脑光驱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个鸡肋啊,还是优盘方便,谢谢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能用的

网友:
主板不检测usb的能用吗??

网友:
很好的东西,赞一个。恳请楼主发个全套的启动文件给俺:zhlhe0212@sina.com,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可是破解无线网络密码用.拿来上网可以.做其它用免了吧.

网友:
你看到的图实际上是启动 盘与CDlinux的合盘,原来要做成两个盘,现在一个U盘就可以了。做其它用就看你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盘里是不加载驱动的,声卡显卡驱动都没有,还有好多文件都打不开,能上网也没意思

CDlinux系统加载完后可以拨下U盘,全内存运行的,它所带驱动很丰富。另有带三卡驱动PE加外围的,可以满足一般上网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问一下,我用你的方法做了一遍到重启后,在左上角我选了USB后进入PE,没有LZ说的那无线PJ选项啊,怎么回事 ...

那是因为你的启动盘中没有,需另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忧置顶的bootice一向是必备工具,你不干脆写入grub直接启动cdlinux更加好.

就是用启动U盘中菜单来引导CDlinux启动,实现两盘合一,平时当U盘用。这里所指老电脑实现U启

网友(2014-06-15):
针对老主板很实用我喜欢,谢谢楼主。

网友E:
我做的是USB——cdrom 老机器 新机器通吃 有两种引导模式 自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是USB——cdrom 老机器 新机器通吃 有两种引导模式 自动切换

量产的吧= =

网友:
呵呵,是的 ,u盘量产后 很好用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吧

网友:
感谢楼主 请你把上面电脑店的那个发过来 kezhan111@163.com    谢谢了

网友(2014-07-21):
全套启动U盘文件当然要的啦,麻烦发至  653523468@qq.com    谢谢!

网友:
这个我下载用了挺好的 就是先问下每次开机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 进系统很麻烦要用手动选择才能进系统 怎样直接进系统呢   希望能解答多谢了

网友:
不知这样做上网做些什么呢?可以实现系统重装吗?看到前面启动里面有PE不知是否可以用哈

网友:
追问一下:这个工具与PE是捆绑的还是可以换成老毛桃的PE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能否把软件还有U盘启动工具一块发过来吗?1473962502@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确实不错,谢谢楼主技术支持,给我也发一份吧。

网友:
忘了报邮箱,呵呵,whxwhx119@yeah.net ,谢谢。

网友(2015-05-04):
需要上面的制作启动U盘文件 yyyaj@163.com,谢谢

网友(2015-06-18):
感谢楼主 请你把上面电脑店的那个发过来 294259193@qq.com    谢谢了

网友:
真不错  !! 值得赞一个!!

网友:
很好的方法,不过现在貌似没什么用了,都有U启动

网友(2015-07-19):
4个我都要啦 麻烦发一下415833182@qq.com   谢谢

网友(2015-10-26):
很好,拜读。

网友(2016-04-07):
老大 小白想所有的制做文件都要!!wanganjung@126.com

网友(2016-05-30):
谢谢楼主分享,能把文件发我邮箱吗?非常感谢,46672532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老主板都不检查USB上的设备更不要说引导了

一般都是可以的 除非特别特别老的机器

网友:
这些U盘无非是随着微软起舞!还没有两年前的好用!且大多被杀软报毒!

网友F(2017-03-25):
需要启动U盘文件wanganjung@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启动U盘文件

按照稳文中的方法说是下载"BOOTICE"修改模式,应该是我们现在使用的U盘启动就可以启动

网友G:
是先安装在原来的系统上通过来检测到U盘吗??而不是直接安装到U盘里面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先安装在原来的系统上通过来检测到U盘吗??而不是直接安装到U盘里面去吗

应该是安装在原来的系统上然后采用软件检测到U盘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