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0B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3-08-03):
Q507 待机S极有电压,D极无电压,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查Q507 G级来源

网友:
查控制端看看 没问题就换mos管!

网友:
查BATCAL是否为高 ()

网友:
这个是P沟道的MO管,你用表笔测量一下子D极和极的对地正不下常,之后在测量能让这个MOS管导通的工作条件,看检测一下子G极是不是低电频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公共点 有电压吗?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电路坏了

网友:
你自己查G极的电压时低电平的。EN#为低电平,BATCAL#为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