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 显卡板和主板

楼主(2013-08-03):
手里有个华硕A8SR
华硕
显卡

网友:
想知道怎么判断 显卡板被没被别人给换过

网友:
若你记下了原来显卡序列号就可以和这个对比一下就明白了,也可以看一下装机清单,那上面有出厂时机器各部件序列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