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3-08-03):
我的电脑现在有这样毛病,就是要点2次开始关闭,才能关机,以前不是这样的

网友:
你系统的右下角是不是有很多正在运行的程序  如果是的话 那是系统启动项太多 用360安全卫士优化一下就好了  在不行重做系统 看看

网友:
重做系统肯定行,但是不想做,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些软件冲突造成的,实在不行那就的重做系统了

网友:
有正在运行的程序。。。
手动结束试试

网友:
换个鼠标试一下吧。

网友:
建议你重新安装一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