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手里有海尔A680主板或者料板,

楼主(2013-08-03):
版号 T14C  2.0,帮忙测下南桥背面这里几个电阻是多大的,进水机器,没图纸。无奈,。。。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主板拍张照片发上来  ,我这有一片放好长时间了 ,型号都忘记了,我给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图片你TB下,型号海尔A680。3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你TB下,型号海尔A680。3Q

不好意思了,不一样,淘宝上有料板,30一片,买一个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了,不一样,淘宝上有料板,30一片,买一个回去

问过了,没有货

网友:
有的本来就没有

网友:
我是问有的是多大,拆开的时候是都在的,刷子一碰就掉了,是问多大的,不是问有没有

网友C:
你那点位图可以看到阻值的,不是在右下方就是把鼠标放到那个电阻位置就能看到阻值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点位图可以看到阻值的,不是在右下方就是把鼠标放到那个电阻位置就能看到阻值了的。

大哥,是想知道电阻式多大的。点位我还是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