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迅维CF260BGA 漏电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8-03):
一手摸BGA的滑动杆,一手接触别的金属就有70v左右的电流。谁有好法子啊?经过检测,就是BGA漏的电,因为一拔BGA的电源,就没有那种漏电的感觉了
电源
反对楼主:
1.0
不怎么会玩
反对楼主:
70V左右的电流

网友:
电源接地没弄好,接好地就没问题了
同意楼主:
0.0
lichaolian
同意楼主:

网友:
看一下你们加的市电插座第三个脚有没有拉地线,如果没有可以单独拉一根地线接上。

网友:
想办法接地

网友:
明显没有接地。

网友:
换其他电器也会漏电---因为你家的线是2根,不是三根。呵呵

网友:
插头是三相的。我今天在研究一下吧

网友:
你把家里的正负电线反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