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3-08-03):
接修一块联想m3a760m的主板,走内存反复重启,怀疑BIOS出问题,下载BIOS重刷后一样的问题。内存为3代的,供电有1.7V。考虑到客户说动过CPU就点不亮了,拆开CPU座,发现有倒针,拨针后还是一样的故障。测内存时钟正常,测236脚有3.7V,VDD电压60脚为1.7V,62脚为0.8V,其他的都是0.4V,求大神指导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机没几秒就重启了?

网友:
换CPU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