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280-22GP

楼主(2013-08-03):
铭牌                                                                         电源有绿+5V,紫+5.08V,拆开壳子没有烧焦的痕迹。
                                                                               换AZ339能工作一段时间,后面就又坏了。查7500的12角只有1.5V
                                                                                往上排查Q8,Q9(945)正常但电压还是只有几伏。
                                                                                339换了第二个后,同时也把7500换了,
                                                                                还是只能使用几十分钟就停了。7500的12角电压一直不正常,但找不                                                                             到哪里的问题

339+7500IC

AZ339IC背面

光耦,D9,D8

网友:
7500的工作电压8到25V,查辅助电源后级的整流管及电容

网友:
5Vsb没问题,变压器应该没事,修出7500的工作电压来

网友A:
別盖电源盖子,并用个风扇对着吹测试,电源散热不良可能性很大,曾遇到过一例这样故障

网友:
保护了吧,对应保护电路,一路路,断开查,我想是这样,但没实践过

网友:
或者把小型电解电容全换后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別盖电源盖子,并用个风扇对着吹测试,电源散热不良可能性很大,曾遇到过一例这样故障

散热没问题,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元件老化了

网友:
7500的12脚是直接由辅助变压器整流后供电吗?还是由小板上的三极管控制?如果是就查三极管及其电路

网友:
来学习一下,期待结果,估计是稳压之类的原件老化照成的

网友:
如果7500的12脚电压不常,电源肯定不能正常工作。紫5伏的电压一直正常的情况下,就查12脚两路供电电路周围的元件。

网友:
请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72282,应该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想问下,PMW电源开关管DL0165R如果坏了会引起这种问题吗?

0165R在光耦的旁边

网友(点评):
有待机5V就不用查,看14楼的提示吧

网友B:
如果7500的12脚电压不常,就查12脚两路供电电路周围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7500的12脚电压不常,就查12脚两路供电电路周围的元件。

朋友,有图纸吗?

不好跑线路

网友:
没有图纸,只有跑线路或参考别的7500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了,没问题

不是检查,是要直接代换!

网友:
7500的供电和SB5V的都是同一个变压器,如果SB正常,故障范围应该很小了,在故障出来时,7500的供电是几伏,正常时是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