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2U 进水机 公共点短路 修复短路 内存供电没有出来

楼主(2013-08-03):
今天客户送来台进水机华硕U32U,客户说昨天不小心电脑进水了,一听是进水的机器,给客户协商好价格以后,就开始拆机了,不一会主板就到手上了,进水的地方很明显,正好是IO附近,就用酒精把整个板子都清洗了一下,然后放在bga上烤了下,烤完后把主板拿下来,用万用表去量对地阻值,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就36欧姆,公共点短路啦!华硕的本子比较好查,每个单元供电与主公共点相连都有接点,把接点一一断开很快就查出来是内存供电高端MOS D级相连的滤波电容击穿了,从料板内存供电部分找了个大小体积一样的电容换上,把以前去掉的接点都焊好,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打对地阻值。公共点对地阻值恢复的正常,3V 5V 南北桥 内存 cpu对地阻值都正常,把可调电源调到19V 限流2A,开机跑到0.35就不动了,以为cpu的电压没有出来,把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去量cpu电压,cpu电压正常,纳闷了就去量桥的电压和内存的电压,结果出来了内存的电压没有出来。

突然一下顿悟了,进水的地方离内存的供电很近,肯定是内存的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去论坛上找图纸,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心灰意冷啦!心里想没有图纸之前又没有修过这种板子,就报着试试的态度,又把主板仔细看了下,看看有没有烧坏或烧掉的元件,无果!
接下来就去找内存的供电芯片DJ-DL UIX 16脚,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芯片,去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DJ-DL UIX图纸,要不没有办法修啊!还是无果,重点就要来了,再次仔细看了看内存供电芯片的外围的元件,终于找到烧坏的元件啦!

芯片的16脚接了电阻,电阻的一头板线烧没有了 ,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里过来的线,心里想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和内存供电芯片一样的,就去仔细看了下,不付有心人,找到了一个桥的供电芯片也是DJ-DL UIX 和内存供电芯片是一摸一样的,心里暗喜了,就去查16脚果真也是接了电阻,我上电去量16脚连的电阻的另一头是19V,原来是公共点,我就去量内存供电芯片16脚连的电阻烧掉板线的这头,对地无穷大,就用刮刀刮了一下,再量对地阻值,万用表终于出来476欧姆啦!直接用烙铁加锡焊了一坨锡上去,量了下对地正常,加电电流开始跳变了0.01--0.35-0.45.--0.56 屏亮了,直接进BIOS设置,因为没有装COMS电池。机器修了两个多小时好艰难哦!怪咱技术不行啊!要是大师级别早就搞定啦!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这水平就已经很NB了,这机器我修不出来

网友:
内存供电的VIN没有!

网友:
ASUS 的图。会越来越少的。

网友:
不错,胆大心细,细节决定成功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cpu供电能出来吗?有点想不明白

我也没看懂!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走了不少弯路吧,没有图纸的机器真的很难搞啊,换桥换EC不行就没多少办法了,可能大神不一样

网友:
这什么机子啊,不按时序上电啊,0.35cpu电压会出来吗?内存电压都没有,cpu电压怎么有的?

网友:
细心的人就是能干大事者,只是不理解为什么CPU能出供电了。

网友:
楼主威武呀...技术+细心=金钱!!!!!

网友:
图纸都没 点子倒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