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问题

楼主(2013-08-03):
   新型的USB3.0不能用,和旧的2.0的相差不很大,请各位大侠讨论自己在维修过程中碰到的关于usb3.0不能用的各种情况

网友:
没有驱动就跟2.0一样或者用不了

网友:
接口不良,驱动装不了,南桥,接口短路,无供电,数据信号不正常

网友(点评):
呵呵 感谢回复 ,能说具体点吗?数据信号不正常,如何判断,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