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20显示器电源板开关三极管

楼主(2013-08-03):
三星  EX1920    LED   显示器电源板上面的三极管
请问各位这个三级管可以用那个替换
   图片来自网络
    三极管上面标示是 第一行   2764Al   第二行  A03510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  你去查一下

网友:
网站上面没有这个资料!

网友:
一般电源板相同地方的应该都可以替换

网友:
这个吗,好办,即使坏件先判断出是晶体管还是M0S管,晶体管得话13007代换,MOS管看漏极电压是多少,估计为N沟道得较,电源板上拆件

网友:
一般来说是场效应管 就用一般开关电源上的开关管比如 K 系列的你试试!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是mos管,n沟道mos管,只要更换耐压,电流大于或等于原值的mos管就行了

网友:
同意7楼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LCD的屏开始故障时电源板,驱动板,全部烧坏,换后白屏,后来检测逻辑板上的一个1117样式的IC小个的烧坏,更换了一个,没买到一样的焊上去一个鸟样,又买了一个一样的装上OK

网友:
路过看看  学习了

l446565680 -1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人说个有用的, 7N60就行

网友:
是供电蕊片来的 6PIN 三星的,这个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谢 12 楼的 付吕剑武   7N60换上就出电压了,现在正在测试。谢谢!希望能有更多的大神来为我们这些菜鸟指点迷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