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00维修分析

楼主(2013-08-03):
有台宏基机器。为宏基3600,机器是仁宝代工,板号为LA-2761,机器入手时,能上电不显,上测试卡,跑00,上面所以的指示灯都长亮,PCIRST灯也长亮,后测PCIRST没有电压,说明主板没有RST,测主板的时钟都正常,测各电感电压也都有,更换一个新的南桥后故障依旧。机器在RST之前话,南桥要接受收一个机器供电的一个电源好信号,如下图

SYS POWROK此信号是芯片的U34第十脚脚发出,
如下图

后经U34芯片第九脚第十四脚都没有电压,第九脚是3VS通过两个电阻降压限流后得到的一个电压,3V为芯片的供电脚。此两没有电压的话,电源好信号是肯定不能产生的,3VS 和3V分别是通过3VALM 分别通过U11。U43得到,如下图:

测U43的S极有3V输出,但没有到U34的第十四脚,可能是主板内部断线,直接用导线将其两脚相连。
测U11的S极没有电压输出,测G脚的控制脚电压不对,可能是控制信号出了问题,本着修好原则,没有对其控制信号进行维修,直接将D极和S极相接。再开机测试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