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板后 亮度调节不了

楼主(2013-08-03):
          这机器改了过后发现调节不了亮度但对比度可以调。高压板接了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控制信号 地。。调的时候 亮度控制信号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从新换过高压板 一样。。。。灌水的就不要来了  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自己水平一般,还要说灌水的不要来。

你换的高压板有问题。找一种有亮度调节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你说的不是废话?有的话我还要在这里说?高压板没有问题,而是没有达到高压板的调节电压。。我已经搞定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法

这就是灌水..........

网友: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网友B:
通用高压板就几根线 地线,12V供电 开启,亮度调节,不要高压板有问题,就是你线没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高压板就几根线 地线,12V供电 开启,亮度调节,不要高压板有问题,就是你线没接对

虽说笔记本不得行  液晶找几根线还是找得到。。线绝对没接错的

网友:
寻着ADJ的路线跑一遍看看,会不会哪里的电路(比如电容啊电阻什么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