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他NND 的 怪问题呀 兄弟们快来

楼主(2013-08-03):
笔记本  非常奇怪的问题  宏基 笔记本一台  进U盘PE 进BIOS 都不会断电  可是 进硬盘 装系统 有的时候 能装过  装过了 有的时候装不了  装过了 没过一会断电  温度 也不是很高 硬盘排除了 风扇 散热 都排除了  想请问一下 像这种情况  兄弟们 有没有人 遇到过    在线等  非常急

网友:
宏基哪一款?看是不是有大电容的滤波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 啊

网友:
供电不良,或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补充一句,我上次修过一台联想类似的问题,换北桥解决

网友:
  没有大电容  初步怀疑 显卡问题   问了老师 让我设置BIOS  显示模式   不知道从何下手 知道的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