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的SLP_S3信号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03):
联想L-A690主板刚到手时只能触发一下,第一次触发查了各个供电均正常,就是不跑码,关机再触发触发不了,拔掉电源过一会插电点开关,也能触发了但复位不正常,主板无供电,关机再点点N此都点不亮,于是我直接用线拉低IO的72脚PS_ON脚,这样上电每次能上,在上电的时候查了IO的73脚slp_s3信号有3.3V,于是怀疑是IO问题,手上没有相同的IO,在论坛里找到了同行亲自验证过的,说能百分百代换的,换上去后触发,结果故障问题跟原来的一模一样!于是又换回原来的IO!
后来想想在触发的时候,IO的73脚并没有slp_s3信号,而且这主板只能点亮一次,自己感觉是不是南桥有虚焊导致的,于是拿板上BGA上加焊,加焊完后点主板次次能触发,没复位,查供电,全班无供电,查了MS—6V星的专用芯片,发现slp_s3信号只有0.6V左右完全不正常啊,想想这个信号没出来主板怎么可能触发,关机后再次触发,用万用表测IO的73脚引脚跳变,当万用表点在73脚的时候死活不上电,拿掉万用表马上自动上电了,上电后测量电压还是原来的0.6V,查了图纸这个信号电压南桥发出只到了IO跟sm-6专用芯片,想不出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南桥没加焊好只出来0.6的电压,还是那个芯片把它拉低了,自己感觉这2个芯片没问题。求高手给点意见,提点一下维修思路!
图纸:

网友:
怎么没一个人来给点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