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LM170EO1显示屏座30脚对地短路,有什么办法补救

楼主(2013-08-03):
这个显示屏因为有一条线一直放着,这几天想拿出来做个维修显示器,组装好驱动板,发现颜色有点不对劲,查了半天,发现显示屏座上面的30脚对地短路了,对照定义发现30脚是信号RB3+看线路直接进入IC里面去的,因为当时吗看屏线,插反了,怀疑是不是电压进去IC烧坏了,除了换IC,有别的办法补救吗,比如从哪里借个信号过来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网友:
看下是不是接口那有问题

网友:
不是接口那的问题,把IC那个脚挑起来不短了,但是IC那个脚对地短路,IC是SN0209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