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 22显示器 不开机

楼主(2013-08-03):
接手一台三星SA330的显示器,插电不开机,电流0.01a左右。MCU的程序刷过也不开机。请同行指点。

[fly]机器修好了!系ROOM旁边的一个小电容失效造成的(第8脚和7脚之间的)。[/fly]感谢各位同行的帮助和建议!
     这个坏显示器的驱动板插电电流只有0.01A,并且不会变化。用示波器测试晶振两端有12M的正常波形,MCU供电有3V、1.8V。驱动板上5V也正常。这个机型的按键板是触摸键,按键板和驱动板之间是串行通信,也就说正常的驱动板和按键板之间应该有数据交换,用示波器能扑捉到波形,而这个故障机没有波形怀疑按键板没有故障,故障确定在驱动板上。前面说过刷过程序也就排除了MCU程序不对的可能。在插电测试的时候可能用手碰到room附近的电路发现电流会有变化,有时能上到0.09A。仔细的检测room和MCU的数据通路,发现通讯时有时无(用示波器看,类似主板的片选波形信号)。挨个测试ROMM附件的元件发现了坏掉的电容。换掉坏掉的电容后机器正常了。

网友:
MC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更换个万能驱动板试试,按键板是否好的,简单开始先,期待结果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是触屏的吧,触摸板检查了吗

网友:
有3V 5V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