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管G极S极都没电压,一般是哪里的故障引起的?

楼主(2013-08-03):
(无正文)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既然g级没,那d级当然没了,这个很多都是线路中的原件坏,比如保险电阻,还有就是芯片坏了,或者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跑线路看有无掉件,原件有无损坏的电阻,二极管,电源IC什么的一般是这样,先看看对地址多少一般

网友A:
G极当然要找电源管理芯片了,没控制哪来的输出S

网友:
先插 4PIN吧

网友B:
你这问题问的有点二,内存供电有没有,总线有没有,桥供电有没有,最后才是CPU供电,假如都有了,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EN脚开启没有,没开启查EN,开启了换IC。要是前面内存,总线。桥。没供电,就查前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极当然要找电源管理芯片了,没控制哪来的输出S

请问G极不是也叫驱动脚吗,它有连着驱动芯片,怎么关电源管理芯片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问的有点二,内存供电有没有,总线有没有,桥供电有没有,最后才是CPU供电,假如都有了,看一下电源 ...

谢谢,真心感谢教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问的有点二,内存供电有没有,总线有没有,桥供电有没有,最后才是CPU供电,假如都有了,看一下电源 ...

请问EN是南桥发出的吗

网友:
是新手吧,你的先告诉我们是因特尔还是AMD平台的主板,前者时序是先内存桥总线供电,才有CPU供电;而AMD是先CPU供电...接下来就按照7楼大哥说的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G极不是也叫驱动脚吗,它有连着驱动芯片,怎么关电源管理芯片的事了?

对,G极的控制电压来自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
看下上管D极有没有电压,再查上下管有没有短路,再看驱动芯片或主控芯片工作条件,有条件不出PW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