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给我鉴定下这个V360到底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03):
         前几天接修一台联想V360机器。CPU供电部分被烧穿了,给顾客报价换主板,然后就在淘宝定了片,已经到货。上机开不了机,咨询卖家说你换个CPU就好了,手头没得这种老I5的处理器。请修过此机的大神指教下,不插CPU不按开关的状态是不是电压从0.01跳变到0.05反复的跳。插上CPU0.01跳0.50左右然后掉但是不反复掉 ,CPU没短路。主板型号是:LA36 MB 09939-1 48.4JG01.011 处理器型号是I5480M。

网友:
楼主能否上图纸看看,这种情况个人感觉是LA板子

网友:
回楼上的。我只想鉴定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因为这片主板是我从淘宝买的新主板,确定主板有问题我好换